机床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5-05-16):
输入380 V,输出220V,输出高压和低压端对N电压分别为130V和90V,
请问是否可将90V端接N,使高压端输出220V。

楼主:
为什么不可?请指教。

网友A:
电源上看是可以的!不过你要看清楚 你的变压器 两个输出端的N是不是 共地的
否则 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