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在哪里找到PLS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05-05-16):
我在用西门子PLC中的脉冲输出指令中,按照它的向导得出的是下面的图形:
而我希望得到的是简单的PLS输出,而不是象上面的PTO_PUT0子程序,我该在哪里找到那个简单的指令?谢谢!

楼主:
我在哪里可以得到下面的命令?谢谢指点!

网友A(2010-10-16):
我也是找不到啊,急啊!

网友A:
在“指令”的“计数器”中……

网友B(2013-12-12):
直接引用 哥们 直接F9再加上PLS就成了

网友C(2014-10-12):
在指令下的计数器最后一个就是P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