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6):
我现在有一个PLC的设计,可是不知道气动阀的输入输出需要几个点,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点 2点都有分几位几通

网友B:
是气动蝶阀吗?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如果不是的话就得看看有几个工作状态,

网友C:
调节阀  AOX1  开关阀(带限位开关)AOX1 DIX2

网友D(2005-09-20):
开关气动阀需要一个Do点如有位置反馈还需一个DI点

网友E:
楼上说的都不全,最好的还是找启动阀厂家要接线说明,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F:
二位三通阀,只有一个线圈,需一个点。
三位五通阀,三个线圈,需二个点。

网友G(2005-10-27):
引用 网友F:
二位三通阀,只有一个线圈,需一个点。
三位五通阀,三个线圈,需二个点。
二位三通阀也有双电控的,就要两个输出点控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二位三通阀,只有一个线圈,需一个点。
三位五通阀,三个线圈,需二个点。

说得不准确!一般两位三通的话用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入比较妥当!
两个输出:开 关 分别控制两个电磁阀
两个输入:已开 已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