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6):
偶现在刚开始学PLC,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这里的高手GGJJ。
1,我在模块里面怎么找不到RS触发器的模块?
2,怎样自己定义模块?比如说我想定义个多个输入的OR模块,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定义,要是用多个OR我又闲麻烦,不知是不是要用子程序?

网友A:
hehe!
可能你用欧洲的plc形成习惯了。
siemens abb 用function block  或stl,ge 一般用ladder logic .
美国人的plc基本都这样。当然你也可以用c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