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我工作中遇到安川交流伺服电机有震动,型号MHMA,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是新手,交流伺服在定位结束时给一个信号给上级装置,但有一个宽度,,怎么精确定位,

网友B(2005-08-27):
一楼的可调整驱动器的滤波频率,二楼的可用上升沿触发取信号

网友C:
我没看过有安川MAMH型号的伺服电机,你把铭牌写清楚,并附上电机抖动时的情况,报警代码。据我估计,可能是参数设定有问题,电机刚性过大。

网友C:
再提醒一下,不知道你的伺服电机用在什么场合下。如果是SIGMA-II系列电机,你可能需要在伺服单元里设置以下参数:Pn401(滤波器)/Pn409(滚珠丝杆下的滤波器)/Pn100、Pn102、Pn103(增益和刚性设定),记得回复哟。

网友D(2005-12-24):
应该是松下的

网友E:
松下的 你的惯量比估计不对,或者把增益调小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F:
呵呵 这个是松下的伺服
你这个是A还是A4系列呢
你需要调整几个参数
PR 10 ,PR11  PR 12   PR15  几个参数
前提是你使用的手动增益!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021-63577504 转385  安伯廷

网友G:
顶楼的增益不能调大了,另外积分时间和指令滤波时间也不能过长。QQ:50239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