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抽油机用变频器,当低频运行时,由于要求输出功率处于较高水平,导致输出电流偏高(因为低频时输出电压低),甚至超过变频器及电机的额定电流(此时的实际运行功率仅为电机额定功率的50%左右)。此工作环境下,如何选用合理的变频器及电机?

楼主:
请教相关问题:
变频调速电机与Y系列电机有哪些区别?为什么说Y系列电机不可以直接配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

网友A:
变频电机使用的低频的时候力矩好,变频电机一般的频率范围40hz-110hz,用变频电机就选用变频器.有问题请联系:0574-87297400

网友B:
变频电机最主要的好处是低频的时候散热好。

网友C(2005-06-18):
楼主提出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其一,在针对特殊负载特性的时候,如何选电机的和变频器的技术数据,其二,对于目前电机的型号怎么识别是否可变频。
其实了解了上述的两个问题,就可以举一反三的掌握一般了。
谁先发言?点播一下呢?

网友C:
提示:抽油机也叫磕头机,油田油井上用的。特点是,一个负载周期以内,负载是变化的,由大到小,由电动到发电。这是我的理解。希望楼主明示或者更正。

网友D:
个人观点:1、特殊负载,变频器的容量应大于电机容量

              2、电机是否可变频,一般看电机是否有专用冷却风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个人观点:1、特殊负载,变频器的容量应大于电机容量

               2、电机是否可变频,一般看电机是否有专用冷却风机
啊,这只是说了一个引子,展开点说嘛。第一点和第二点说得都不完全。
其实,在本栏目里,关于变频器的选型,说了n遍了。只是没有人提起注意。采用选功率作为变频器选型依据,太不专业了。为什么?是有理论依据的。谁来解释一下呀?

网友E:
选取变频器的依据: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2)、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的功率

网友F: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说得极是。这是针对已经确定的电机,选择变频器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当系统的设计选型已经确定了电机参数以后,就可以用此参数选择变频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相关问题:
变频调速电机与Y系列电机有哪些区别?为什么说Y系列电机不可以直接配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
这可不一定。据我所了解,Y系列的电机,既有普通的,也有变频的。变频电机也是Y系列的。

其实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仅在于前者适应变频器输出的电源特性,比如可以抗高次谐波的能力强,绝缘等级高。具有防止轴电压产生的措施(必须要从厂家确认的功能),可以高频供电(超过工频以上的供电频率)。而普通的电机(后者)仅考虑正弦波供电电源和工频供电。

随着变频技术的商品化与工控领域的普及应用,现在的普通电机,也都能具备变频器的控制使用了。一些厂家的Y系列电机,已经可以直接采用变频器控制。但是,大都要求是0-100Hz的调频范围。当然,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向电机制造商确认才可使用。上海的ABB电机制造工厂的交流电机性能价格都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抽油机用变频器,当低频运行时,由于要求输出功率处于较高水平,导致输出电流偏高(因为低频时输出电压低),甚至超过变频器及电机的额定电流(此时的实际运行功率仅为电机额定功率的50%左右)。此工作环境下,如何选用合理的变频器及电机?
这实际是一个电机选型设计的问题。一般要通过现场的机械负载特性所提供的技术参数计算选取,而不是随便的蒙一个数据。不算帐,其结果不是选大了(浪费),就是选小了(带不动)。

磕头机好像是一种曲柄运动,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的往复运动,因为加入了配重,在曲柄一个周期的运动中,电机的转矩是周期变化的。所以,首先应该知道磕头机的负载特性曲线(电机转速与转矩的变化关系),即可确定电机的参数。遗憾的是我没有做过磕头机的控制。只是在中国工控网上,看见有这种讨论的帖子。非常有意思呢。

这里却没有人感兴趣。有些遗憾。不过,只要抓住原理,从选型到计算直至最后的系统集成都不会有问题的。关键是对提供的工程原始数据要准确。其顺序是,系统设计---原始数据---计算选型电机参数---选择变频器的技术参数---系统集成。这里还会有传动的控制方式选择。根据磕头机的负载特点,设计出最佳的节能特性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这是针对已经确定的电机,选择变频器的基本原则。
不管电压吗?假如电机为三相380V,而选取的变频器为三相220V,此时即使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尽管可以不致使电机损坏,但电机不能发挥满功吧???

网友C:
哈哈,huyie开始学会了抓辫子了。电机的电压等级当然要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等级匹配了。这里强调的选择变频器的依据,是参考电机的功率值还是电流值。哼哼,算你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不是太全面,选择电机,应该是要满足机械负载长期运行时最大的转矩和功率。
选择变频器是电机在该工况下折算的电流值。同时也要考虑过载的幅度与周期。
因此,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有可能比电机的额定值小,(事实上也允许这样设置),
也有可能比电机的额定电流高2-3档。要具体工况具体分析。

网友C:
楼上这是谁呀?认识一下吧?经典描述。已经将传动的负载与控制的关系讲得很透了。佩服。

网友G:
略懂皮毛而已。

网友C:
谦虚了吧?能够用负载曲线选型,并考虑过载周期和幅值。应该说是专业的、正统的设计思路了。知道吗?现在的设计往往照猫画虎,抄来抄去。甚至闹笑话。很奇怪,像这些选型原则,过去应该是应知应会的,而现在,却是问来问去。不得要领。郁闷。

网友H:
大家说的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I:
有没有先确定变频器,,再选择电机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先确定变频器,,再选择电机的啊??
这个问题很有趣,能不能先说说你的想法?比如,为什么要先确定变频器呢?有什么特定的理由吗?还是就是想先确定变频器,逆计算选型?

可以把你的想法展开一下,我们在讨论。嘻嘻嘻。

网友J:
关于选型问题在这里已经提过N遍了,在选型中注重电流大小~
最简单的了~~~

网友K(2005-07-19):
回一楼: 选择低频时输出力矩大的 最好是矢量型的 或是过载能力强的  一般过载能力在1.5倍额定电流2分钟的较好
 相关参数:提高转矩提升值  选择过流失速功能 并相应的调小些下降频率

网友L:
先定电机,由负载特性定的电机(真的要计算哟),再根据这个定变频器.
先定变频器是不是容易烧变频器和花不该花的$$$$.

网友M:
问个傻问题。怎么计算呢?需要计算电机的什么/

网友N:
电极容量为变频器的0.75或0.66为最好.

网友O:
选用矢量变频器

网友P:
说了这么说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高手全去了哪啊 ,你说的我们全知道啊,真是

网友Q:
实践没有,理论不精。唉,妄为人师呀。

网友R:
Y系列电机可以用变频器,不过在低频的时候,力矩较小,特性变软

网友S(2005-08-19):
选变频器时,原则上是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匹配;如有特殊用途,请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低速下,可以用变频器的有关功能码进转矩补偿,解决电机转矩小的问题。

网友T:
多谢,受教了。

网友U(2007-09-23):
我也想学习一下,表示感谢

网友V:
看了前面所有的回贴,高手菜鸟集体大讨论,有意思。我也说些我个人的看法,一起凑凑热闹。

一、电机的选择:
     首先应该根据负载运动时所需要的平均功率、最高功率,折算到电机轴侧(可能有减速机、皮带轮等减速装置)选择电机的功率,同时也要考虑电机的过载能力。电机厂商可以提供电机的力矩特性曲线,不同温度下电机特性会变化。
     顺便说:选型的顺序当然是先选电机再根据电机选择变频器,因为控制的最终目的不是变频器也不是电机,而是机械负载。

二、变频器的选型:
     第一应该强调的是,应该根据电流选型。对于一般负载,可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变频器,即变频器额定电流(即常规环境下的最大持续工作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即可。但是必须要考虑极限状况的出现。因此变频器还需要可以提供短时间的过载电流。
     (注意:电机的电流是由机械负载决定的)
     变频器有一条过载电流曲线,是一条反时限曲线,描述了过载电流和时间的关系。这就是变频器厂商经常说得过载能力可以达到150%额定电流2秒、180%额定电流2秒 云云,实际上是一条曲线。因此,只要电机的电流曲线在变频器的过载电流曲线之内,就是正确的选型。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1档或2档(比如起重应用),有时候小功率变频器仍然可以驱动大功率电机(比如输送带)的原因。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在非正常环境下,比如高海拔、高环境温度(例如大于50度小于60度环境)、并排安装方式(有些变频器并排安装不降容,有些要降容,根据变频器设计决定)等情况下,要考虑变频器的降容。这方面的资料变频器厂商都可以提供。
     结果是: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可能大于电机功率,也可以小于电机功率,事实上变频器的选型也是根据机械负载决定的。
     结论:变频器选型的最终依据,是变频器的电流曲线包罗机械负载的电流曲线。

三、Y型电机和变频电机
     Y型电机,应该就是普通异步电机(印象中是,不太确定)。
     变频器的根本功能就是改变电源频率,从而改变电机转速。因此理论上讲,不管是什么电机,只要可以通过改变频率调速的,都可以使用变频器。
     如上面某位朋友所说,变频电机有着特殊的设计,更适合变频使用,我同意。
     因此,并不是有个独立风扇就是所谓变频电机了。
     普通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控制时,需要注意的是:
     1、低频时(一般小于25hz),由于电机采用同轴风扇,低速时散热效果会很差,电机发热后,力矩特性变软,从而出现速度不稳、电流大等问题。
     2、高频时(一般大于50hz),要看电机能否承受高转速带来的比如轴承发热、动平衡不好等问题。
     3、还有很多我想不到的问题吧……
     这样看来,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机,要看电机的工作要求。当然,如果电机不会长期运行在低频或高频,使用变频器控制也是没问题的,这种应用随处可见。

四、关于抽油机(磕头机)
     抽油机也叫磕头机,是一种特殊的负载。在一个运动周期内,负载会电动-发电-电动周期性变化,因此变频器的选择也要注意。如果不考虑共直流母线等技术,一般会使用制动电阻。变频器和制动电阻的选型要满足该负载整个运动周期的要求,即要满足平均电流也要满足极限电流的要求。
     我对施耐德变频器比较熟悉(非作广告,勿拍),施耐德ATV71变频器中已经内置了“ENA不平衡负载”的控制方式,专门应用于抽油机类的负载。据说有人使用过,效果还不错。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有点啰里八嗦。

网友W(2008-11-08):
受教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X:
都是专家啊!小生学习啦

网友C:
这是一个2005年的帖子,被翻出来了。那个时候对国产的变频器还认识不多,所以讨论了一通,都是针对通用型的变频调速系统而言的。其实现在专做油田项目的变频传动制造商们都有了自己的“杀手锏”产品,专门对付磕头机负载的。而且应用很普及了,原理应该是半个周期电动,半个周期回馈电网,呵呵,很绿色很节能的说。

网友Y:
选取变频器的依据: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2)、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的功率
这是经验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