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2005-05-17):
各位大侠:
  对于某一个要求,我编出程序后(S7-200),怎么才能检验他是正确性,请赐教!
                          E-mail:god_vns@yahoo.com  QQ459052358

网友A:
使用仿真软件

网友B(2005-07-05):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如果有PLC在就好了,自己做点开关模拟现场,比较接近实际。没有的话也只能使用仿真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