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具体情况如下:
     该系统用变频器加西门子PLC进行控制,连续运行了一个星期,运行期间使用变频的电机温升明显比工频要高,用的电机是大中Y2-200L-4,但是在烧之前都能正常运行,变频器故障保护设置除堵转保护没有设定外,其余保护都有设定。烧电机之后变频器故障显示FL1(过载,升降速时间太短,电机故障或接线错误)
    想问一下各位高人:ABB的保护功能是采用电机模型进行保护的吗?因为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没有传感器连接。请问各位:电机为何会烧?

经过拆分电机发现:靠近连接水泵侧绕组已经全部烧坏变色,而靠近电机风叶端的绕组则完好,定子和转子之间有轻微摩擦的痕迹,据师傅说是由于烤漆不好残留的漆造成的摩擦,大概宽有7、8公分。而且电机轴承有轴向的轻微摆动,判断轴承已经损坏,如果是电流过大而导致温升过高将电机绕组击穿应该不会引起轴承损坏吧。但是如果是负载太大导致过电流烧电机的话,系统都运行了一个星期了,应该是比较稳定了,所以搞不清楚电机是如何被烧的,请高人帮小弟分析分析。

楼主: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变频器在输出侧都有电流互感器的,只是你没拆开变频器观察罢了!

网友B:
电机原因,轴向窜动,前轴跑内圈檫定子

楼主:
问题是:即使是电机的原因,但是温升过高变频器也应该有保护动作啊。
现在是变频器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的相关保护设置不对?

网友D:
轴承先损坏,温升,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E:
电机是不是长期低频运转啊!

网友F:
水泵的运行频率不要太低,轴向间隙大也是发热原因之一,注意散热。

网友G:
水泵的运行频率太低了是不好的,你可以设置一个休眠频率。

网友H:
楼上的几位分析得都很不错。精炼。但是,也不排除电机的绝缘强度问题,是不是适应变频控制的F级绝缘?其实拆开电机看线圈,通过观察烧得痕迹,就可判断故障原因。由于温度过热而烧和由于绝缘击穿而烧,是不一样的。

另外,变频器过热保护,是需要电机提供温度检测传感器的。并不是靠电流检测,就可以完全的保护电机过热的。比如I2t的热保护,是不准确的。如果准确地实施热保护,必须要采用电机内部埋测温传感器的方法,由变频器直接检测电机内部温度来实施保护。

网友I:
赞同11楼的观点。楼主说的问题 来看,不是短时间运行烧毁。有很多可能。如果是比工频运行温度高,应该是长时间低频运行,导致电机发热较高,如果是普通电动机,还会大大降低电机的自冷效果(风扇与转子同轴)。长时间的发热便会传到端盖上,继而传递到轴承室端盖,致使轴承事温度过高,轴承润滑油损耗骤增,在不做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轴承就会因缺油而发热加剧,而润滑油同时有协助为轴承吸收热量和散热的功效。缺油就会使散热不利。如此长时间运行造成恶性循环。楼主说的轴承损坏很有可能就是轴承高热引起的。

网友J:
恩,领教了

楼主:
多谢,多谢.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不久.
看了列位的发言真是受益非浅啊。

楼主:
各抒己见!

网友K:
加减速过快了
注意监控电流,看看你的模拟输入是不是波动很厉害?波动厉害的话可能是有干扰(仅对电流信号)。强烈建议在AI上给个积分时间!!!!!!!!!!!!!!!!!!!!

网友E:
我见过深井泵发生过这种情况.那是因为电机电缆过长,并且没有使用电抗器,从而造成电机轴承损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加减速过快了
注意监控电流,看看你的模拟输入是不是波动很厉害?波动厉害的话可能是有干扰(仅对电流信号)。强烈建议在AI上给个积分时间!!!!!!!!!!!!!!!!!!!!
加减速过快的话应该变频器会自动保护的,不会导致电机烧毁后才出现故障信号。
判断不是因为过电流而烧毁,而是轴承摩擦导致温度升高从而烧毁电机。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怎么在AI上加积分时间?用软件还是硬件电路实现?还是有专门的积分调节器?

网友M:
在低频下长期运转,使电机损坏。在运行期间使用变频的电机温升明显比工频高,你都没有找原因,等烧坏了才去找,怎么找呢?而且过载,升降速时间太短,电机故障或接线错误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N:
低速运行时间太长,低速阻抗低瞬间电流大,散热不好烧的.

网友O(2005-08-13):
对于你所说的靠近连接水泵侧绕组已经全部烧坏变色,而靠近电机风叶端的绕组则完好,主要是因为靠近电机风叶端的散热比负载端要好,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你所用不是专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在转速低时散热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转\定子相摩擦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P(2005-09-19):
改进方法,:
1,用变频电机,(此电机就是一交流电机装一冷却风机)
2,ACS400的机器有电机过热保护,是一计算量,调试使用默认值时不打开,并且此值在电机使用环境恶劣时很不准确,
3,设置睡眠频率跟睡眠觉醒延时,

网友Q:
1、变频器电机功率或电流设定不合适,转子扫膛,轴承损坏,导致电机过流。
2、长期低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