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请教模拟量输入,两星制和四星制有什么区别?各怎样接法?请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两星制和四星制,而是两线制和四线制。四线制即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别用两条线传输,两线制由模块供电或信号线串联24V直流合用一组传输线。

楼主:
多谢指教,我现在是有两根电缆,一根是信号线,它有两组线,红白线,蓝白线,均有屏蔽线包裹。另外一根是仪表的电源线,它有三根线,无屏蔽线包裹,就是具体在控制柜上如何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