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请问谁有3A—10A的5伏和12伏的三端稳压器?或者知道哪里可以邮购都好啊?谢谢参阅!多谢

网友A:
不知你在哪里,一般当地的电子配套市场都应该有。

网友B:
电子市场都应该有。

网友C:
3A—10A?
这么大啊!

楼主:
我在广东汕头,这边没有,都是只有7805系列的,没有P或者T,H大电流的,设备是意大利进口的,我用普通7805和7812换上去不到三分钟搞定,原因是电流太小,我用几个7805并联但是一个晚上又搞定,可能是几个7805的输出+5V不是完全相等吧,如果把它用别的稳压电路又放不进去,放在外面更不行,查资料得知设备原厂配的78P05电流好几安培的,普通的才几百毫安,肯定没用了,所以求救了

网友D:
没有的话看看有没有LM318的~~但是得加两个电阻调整输出电压~~~318的可以输出3~5A电流.

楼主:
行,我先试试谢了啊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最大限度增大散热板,甚至把铝板改成铜板

网友F:
这集成稳定压块市场上很少有买,你可以在7805的2脚串个二极管,使它输出电压为5.7V左右,然后推动一2N3055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电流及电压了。2N3055可以装在原来大电流三端的位置。我经常这样改,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了,我在普通7805输入输出端并上两个功率比较大的三级管复合,现在搞定了,多谢,wangbingmei兄弟说的具体怎么弄啊,我没弄过,能不能整上来我学习学习啊

网友G:
金属封装的有5A的,可用几个并联使用.

网友H:
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实在不行干脆花四、五十块钱买个开关电源。不就一切搞定了?

楼主:
关键没空间装啊,电脑屏里面太小,放在外面呢,工作环境不允许,太差了

网友I:
直接用还真没那么大电流的!只能改一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