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请教:频率有跳动怎么办?

频率给定会上下跳动。但不多,零点几。

我指模拟给定频率,数字给定时不会跳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对变频器做漏电实验的时候,在输出侧一向短接一电阻,这个时候频率信号会增加大概2hz左右,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模拟给定受外界干扰,零点几正常!!

楼主:
但是漏电的时候 为什么会产生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