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推荐一款双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05-05-17):
我做毕设要用到,要带双串口,当然越便宜越好。
还有想请教以下,如果用两个单片机来构成双串口和前面那个方案比,那个好?从性能、价格等方面比较。谢谢!

网友A:
看你做啥了,双串口的单片机很多啊

楼主:
用作RS485总线控制器用,连接上位机和客户端用。

网友B:
笔记本没有串口怎么办?有硬件笔记本串口卡帮手!
http://www.PeiJia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0&fpage=1
http://www.PeiJian.com.cn
接工控设备/测试仪器100% ,PCMCIA转出标准串口.
效果=内置串口,支持DOS
例如:工控机、路由器调试、维修手机等等。虽然有USB转串口这样的设备,但是虚拟的COM5,并不能根本解决串口的调试,那怎么办?唯一途径就在这里!

Argosy 硬件单串口¥1050元,Argosy 硬件双串口卡¥1100元 产品3个月包换,一年保修。
联系人:冯小姐 020-80563995 87570508 8757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