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系统

楼主(2005-05-17):
请问各位大虾,在大型中央空调系统中要用到哪些智能仪表?

网友A:
帮你顶到高手出现

网友B:
空调要用的系统参数多为温度,湿度,压力,差压,
至于智能仪表要看是控制系统的控制工艺或所选控制的控制系统

楼主:
多谢大虾的帮助和指点,如果能更具体一点,那就更。。。。。。

网友C:
用仪表很少吧,一般不用仪表控制。

网友D:
曾做过中央空调系统:PLC+温度传感器,压力传达感器,定位阀,变频器等

楼主:
听说还有压差表?谢谢各位的指点,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生产厂家或者是供应商能否给点资料为感。
我的邮箱是:wuhansail@sohu.com

网友E(2012-01-09):
有木有资料啊 给我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