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各位自动化的老师们,我在做一个课题,是单片机的测压控制系统.压力信号经过A/D转化后到单片机,用单片机去控制两个继电器的分别工作!如果压力大于给定值,则继电器1工作;压力小于给定值则继电器2工作. 硬件怎么去完成这种任务!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的,自己把自己顶上去了!望赐复!谢谢!!

网友A(2005-09-26):
选择传感器 之后a/d输入计算机和给定值比较  至于细节问题  偶还没想

网友B:
你说的东东我也在做,AD转换,LED显示,压力控制基点设置,输出控制'当燃输入的压力信号要转换成数字信号进行外理

网友C:
    我想,如果你的模拟信号在给单片机前,先经过比较器再将结果以高低电平的方式送至单片机,再由单片机通过驱动电路驱动继电器.比较电压可以通过电动电位器控制.

网友D(2005-10-31):
这样的控制系统,用PLC实现是最简单的,用单片机就要复杂一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控制系统,用PLC实现是最简单的,用单片机就要复杂一点了
老大,要为人家考虑成本呀。

这样的系统比较简单了,因为没有显示、I/O扩充、存储扩充等。根据精度要求,选择8位或12位AD转换。直接与MCU的数据线连接。MCU可以选择51。
如果还嫌上面的方案麻烦。直接选择带AD转换的MCU!

网友E:
选带4K或8K的MCU足以!

网友F: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