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大家好,请各位帮忙,计算一下200KW三相380VAC的电机的电流多大?电缆应使用多大的线径?

网友A:
I=200x1000/(1.732x380)=304(A)
应选用3X185+1X50的电缆

网友B:
楼上的,你的公式里应该还要除以功率因数:
      I=200000÷(1.732×0.85×380)
      I=358(A)

网友C:
ewer
还要X效率吧,

楼主:
几百千瓦电机都是这样计算吗?你算的差不多,后来我查了,是345A。

网友D:
线用多大的呀!!150平方大了吧!

网友E:
200kw xuanze
非空载390--400A
  空载160A
建议电缆最小185平方

网友F:
就这样完了?  要看负载的~这些都是标准下的.~我们厂是轧机(轧铜的) 电机220KW 峰值电流最大有3秒左右会停留在1200A   呵呵.
如果是不超载的话~ 120平方的电线就够了.

网友G:
呵呵兄弟们,你们上面说的都没错多少,大电流的的电机除了要考虑它的启动负载外,还要考
虑线路有多长,查一下电线的安全载流量之外,还要 算一下线路的启动压降

还有上面有一位没算功率因数的

网友H:
请教:额定电压12KV,额定电流630A需要多少平方的导电排,

网友I:
“三相千瓦两倍安”这个经验公式大家忘了吗?当然这样算出来的结果稍偏大,大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就行了。至于电缆的选择,要看电机工作的时间长短了,短时(1~2小时)而又不频繁启动,从经济角度出发,选150平方;否则选185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