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如题。请大家跟贴,谢谢!

网友A:
根据额定电流来选择,用6-10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是三相380V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大约为30A。在工作环境温度不高,不频繁启动,线路不长时,用4~6平方的软铜芯线即可。

网友C(2005-06-17):
我同意上述的看法啊
最好选比额定电流梢大的

网友D:
4个平方的要用铜钱,最好不要用铝线哟。

网友E:
我感觉6平就够用 但是10平更安全

网友F:
我感觉至少要6平方,若是重负载或长期工作、环境温度高还应选10平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是三相380V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大约为30A。在工作环境温度不高,不频繁启动,线路不长时,用4~6平方的软铜芯线即可。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是三相380V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大约为30A。在工作环境温度不高,不频繁启动,线路不长时,用4~6平方的软铜芯线即可
转贴

网友H:
如果供电线路是铝线的话最好用16的铝线,我觉得.

网友I:
设备的电源线选6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J:
我觉得6方铜线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