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7):
各位大虾:请问能不能把漏电保护器直接装在输出电压1140伏的变压器二次侧上,这样是否可行,能防止触电人身伤亡事故吗?     小弟急盼!!

网友A:
有没有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自己做呀!

网友B:
那要看你的输出电流大不大了,如果输出电流很大在漏电时断路器直接分短断是不科学的,还有这样整设备有一点漏电也要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