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西门子)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5-05-18):
请教一个问题:PLS指令的前面是否可以加一个按纽来控制脉冲的输出和断开?(如下图)如果断开了,前一次由于脉冲数较多而没有输完,那么在我更新SM67这个寄存器之后,是否还要输出前面没有输完的脉冲呢?还是输出我更新积存器之后的脉冲呢?谢谢兄弟的帮助!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断开之后会输出刷新后的脉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看了说明书说前一段脉冲输出完之后才能输出后一段的脉冲,所以很困惑!

网友B: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PLS功能前面加的开关信号断开后,脉冲还会输出直到结束
至于重新写SMB67的值我没尝试,不好意识!!

楼主:
所以这样以来,就无法自由控制脉冲的输出和断开了.它说明书上说的好象也是一直输出至结束,即使刷新SMB67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