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8):
我单位换热站有一台变频补水泵,电机型号是PBGR65-200B,Pn=5.5Kw,In=12.8A,Rn=2900r/min,流量21.8立方米/小时,扬程38m.
       变频器采用的是ABB的ACS401000632,其参数如下:
 Pn=5.5Kw,I2nsq=11.6A,I2nsqmax=12.8A.
现在的情况是:启动后频率达到最大值(50Hz ),没多久电机停转,控制盘显示变频器过载.请问各位仁兄,是不是因为电机与变频器不配套,才造成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有没有在不改变现有设备的基础上,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小了吧?

网友B:
把9906参数改为13.5就应该可以,,运行到50HZ按上箭头看运行电流如果超过13.5,把阀门关小.

网友C:
选7.5kw谁心用

网友D:
变频器功率小了,一般选择的时候要高一个等级,风机除外

网友E:
离心泵?如果是,先把参数改一下试试。使用3楼的方法。

网友F(2005-09-27):
变频器选小了,在选择变频器时,应该按电流来选择,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G(2010-03-08):
换大点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