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8):
一般的交流异步电机采用变频控制,负载为水泵,管路有止回阀。
长期(连续运行超过48小时)在30--35HZ运行,
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不一定   所以你要用好的导热胶

网友B:
这要根据你的负载情况来定,一般来说电机不是发热过重就不会烧.我见过普通电机长时间运行在25Hz也没有烧,运行初期只有检查及时,才不会烧电机,过几天知道它运行在这个状态下稳定了,就放心了.谁也不可能肯定电机在一个新的运行状态下是否可靠,只能在新的运行状态下先观察几天才是最现实的.

网友C:
一般不会烧

网友D:
看负荷,如果电机运行在这个频率下看你的负荷情况/如果是轻载,就没问题

网友E:
应该不会,但是最好还是注意一下温度,

        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