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怎么把西门子变频器mm420通过ADAM-4520模块和组态王进行通讯啊
需要编程吗?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在组态王上可以查看变频器的情况。
  哪位大侠能详细点的告知小妹,硬件连线,软件编程。拜托拜托。
  可以发邮件到我信箱,greenye2000@163.com
 这里小妹先谢谢了!

网友A:
4520是透明的,根本不用你操心软件,只要告诉组态王用485通讯就行了。
接线自己看看4520的说明书。

楼主:
那么不需要在组态王里面编程了吗?
只要把硬件接好就行了吗?
大侠说的“告诉组态王用485通讯”是不是在设置串口-com1时,通信方式选 RS485?
这样就行了?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了吧。
呵呵,不好意思,我是个菜鸟

网友A:
你说的对。
485和232的区别是在发送和接收之间加了延时。

楼主:
谢谢你哦
我再去试试看,呵呵。还有,关于设备地址的设置,使用帮助上说“SIEMENS变频器的地址由SIEMENS变频器的参数PARA2011[0]设置。组态王设置地址格式为X.Y,X为变频器实际地址”。这个我不太理解,大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没试过组态王和MM4的组合。

网友B(2005-11-02):
我要用西门子变频器和PC机通讯,怎么通讯,那我要控制呢?
-----
各位大哥帮忙了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