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8):
即如何让其他软件使用dcs里面的数据..~~~!如何实现???
可以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OPC,如果DCS支持的话

网友B:
也就是连接其他系统的意思咯!!也可以用网卡啊,这要看之间是什么
协议咯,hostlink还是其他的.当然OPC服务器也可以,不过如果和一般
智能设备相连用OPC的话好象成本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