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例如被测对象的温度范围是600-1400,通过0-20ma的电流信号,怎么转换成数字量?
有没有说明工具的?
我选用的是CPU224,两个EM231模块!

网友A:
楼上的把程序贡献给我好吗?shiyingchun-7602@163.com

网友B:
有的话我也要,看来四没有了,呵呵

网友C:
你通过数学计算就可以拉,600对应0MA,1400对应20MA,然后把转换为0-1的数字即可,在PLC内部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后的数值为0-1.

楼主:
把600转换成二进制数?
转换成数字量低三位是不是无效?

网友D:
0-20mA对应的数字量为0-32000。
y=(1400-600)*(x-0)/(32000-0) +600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帮你看看
0247605234@163.com

网友E: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下,要是我选用的是EM231模块里的热电偶模块的话,还需要考虑那么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吗?模块里面不是有AD转换功能吗?

网友C:
必须要转换,因为模块只能把模拟量转化为二进制数字量,这些数字存储在AIW0,AIW2...中,编程中必须把这些数字量(整数型)转换成浮点数(0-1),然后才能把这些浮点数输入模拟量控制字节中.

网友F:
谁说整数不能用来控制了。从EM231热电偶模块中读入的数据就是采集到的温度值,二进制与十进制只是显示格式的不同,在PLC的存贮区中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小弟还有点不明白的就是,假如我现在没有热电偶和那功能模块EM231的话能不能调试那PID程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小弟还有点不明白的就是,假如我现在没有热电偶和那功能模块EM231的话能不能调试那PID程序呢?
怎么不能调试呢?你不会用比如VW100来代替AIW0?调试好了再改回去?

网友E:
[
怎么不能调试呢?你不会用比如VW100来代替AIW0?调试好了再改回去?

谢谢楼上的,我还个问题,就是调试PID 的时候,怎么看到那么输出结果呢?
我PLC 不是很了解的.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H(2006-03-25):
你转换数字量要干什么

网友I:
就一个编程的问题,硬件都全了

网友J(2006-04-30):
看看编程的书  知道变量和常数的区别 就什么都会列

网友K(2009-01-09):
这么多人呢

网友L:
没有模块是不能现场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