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05-05-19):
请问A540变频器 11KW,7.5KW,5.5KW,3.7KW,2.2KW用多少欧姆,多少功率的外加制动电阻

网友A:
帮顶?也没人回答。因为这种选择的意识太差。应该掌握一般规律,然后举一反三的推算。这种针对一个功率,记一个电阻值得选法累不累呀?我觉得太累了。

掌握一般的方法很重要。另外巧合了,今天我刚好看了一个三恳变频器手册,里面有推荐的制动电阻表格,查表也可。西门子的变频器使用手册也有类似的推荐使用方法。

我想在教科书里会推荐一般的计算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