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各位好:
    本人是初学者,现在做一个小型的零件分选系统,就是对零件的长,宽,高进行分级。我用的是西门子的S7-300,哪位大虾能提供梯形图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做分选系统你想过没有,有些传感很贵的,比如采有欧姆龙的传感器,具体的有一定的误差,利用的振盆的方式把小的物件进行振动,编程的时候要有一定的算法,采用电磁铁的方式。你有没有见过韩国产的分选机。你现在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
谢谢回复。我只是做用S7300的编程部分,不考虑数据的采集,重点是数据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