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如题!不知道各位同仁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考参照!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想你问的是位号吧:是英文缩写的组合+数字
例如:压力传感器:PT101
压力显示仪:PI101
压力显示控制仪:PIC101
温度、液位等以此类推

楼主:
是的是的!请指教!

网友B:
大头字母:P-压力  T-温度 L-物位 F-流量 W-重量 S-速度
后缀字母:I-显示 T-变送 E-检测元件(如:热电阻,热电偶) C-控制 S-联锁
详见《自控设计规定》P5

网友C(2005-08-13):
查国标,有的  留个mail给我,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头字母:P-压力  T-温度 L-物位 F-流量 W-重量 S-速度
后缀字母:I-显示 T-变送 E-检测元件(如:热电阻,热电偶) C-控制 S-联锁
详见《自控设计规定》P5
打斗字母:A-分析  Pd-差压  I-电流  U-电压
后缀字母:A-报警  H-高限报警  L-低限报警  Q-累计  V-阀门

网友E:
四楼的朋友,能发一份吗?谢谢!
gh-mail@163.com

网友F:
我也挺需要这个的,请给我发一分好么
努力,认真,严谨。

网友G(2005-12-07):
我也要,给我一份吧,谢谢! swallowzy@sohu.com

网友H:
还是买本《仪表工手册》或《仪表常用数据手册》吧,里面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