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刚刚学protel 99 se来画原理图,我要用到电源工具栏,可在视图(View)里的工具条里,我怎么点击power objects就是不见电源工具栏出来???!请问诸位我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的软件是从网上下载的。请多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上来,拜托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时又想起另一个问题,就是现用的这个软件好象只能画两层,在design菜单栏里,没有Layer Stack子菜单,是否还有其他设置可以添加信号层???

网友A:
有,我徒弟是干这个的,你把问题都写在这里,我让他来回答。

楼主:
非常感谢!!!!
  1.如果我要进行电路仿真分析,是否要另再装软件?
   2.PCB板的3D显示,好象我这里的view菜单里也没有board in 3d这栏命令?
   3.还有一个就是上面的问题,现用的这个软件好象只能画两层,在design菜单栏里,没有Layer Stack子菜单,是否还有其他设置可以添加信号层???暂先问这么多。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诸位帮帮忙,拜托!!

网友A:
1.不知道
2.PCB板的3D显示,好象我这里的view菜单里也没有board in 3d这栏命令?——可以添加的
3.还有一个就是上面的问题,现用的这个软件好象只能画两层,在design菜单栏里,没有Layer Stack子菜单,是否还有其他设置可以添加信号层???——也可以增加层

网友B(2008-06-01):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啊?我现在也出现那个power objects点击出不来!谢谢啦!

网友C:
在place里的power port 是电源和接地选项  按tap键修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