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关于读取PLC内部时钟的问题?
 谁可以给段关于PLC内部时钟读取指令的示列程序,PLC编程手册上面讲的比较的简单

网友A:
不同的PLC可能读取时钟会有所不同,时钟多放在系统寄存器中吧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的

网友C:
可惜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