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求助~~关于读取PLC内部时钟的问题?
关于读取PLC内部时钟的问题?
 谁可以给段关于PLC内部时钟读取指令的示列程序,PLC编程手册上面讲的比较的简单

网友A:
按照上面就可以了,读取后,好像也一般不作其余要求,上面时钟功能很弱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