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请教各位一个小问题,两个250v,470uF的电解电容并联在一起后,总容量是940uF,那么他们的耐压会变小吗?有人说耐压是原来的一半,我觉得还是250v,到底谁对呢?

网友A:
当然是你对!

网友B:
电容的容量是并大,电阻的阻值是并小。耐压是最小的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C:
250V,没理由变小。

网友D:
电容并联耐压还是250V 如果是串联就要用分压公式计算一下了

网友E:
电容并联耐压还是250V

网友F:
两个电压相同的电容器并联后容量增加一倍,电压不变.
两个电压相同的电容器串联后容量不变,电压增加一倍.

网友G:
应该没变,还是250

网友H(2013-11-26):
并联是250V,如果是串联的500伏,

网友I:
耐压不变。

网友J:
相信自己。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对,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