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我的GP37W2-BG41-24V  开机后进不了主画面。
只有底部一行:MELSEC --- FX(CPU) V1。40        V2。66A

从新写了遍程序后还是一样,把电池放电后从开提示时钟不对,再写程序到一半电脑软件(ProPB3Win 中文版)提示:

REGISTER  PASSWORD(程序没密码),是人机要密码吗?

随便填----密码错误后人机提示:*TRANSFER  SCREEN  DATA

从开人机已经没有“时钟不对”提示,还是

只有底部一行:MELSEC --- FX(CPU) V1。40        V2。66A

虽然公司用的很多,但小弟对PRO  FACE 不是很熟悉,

烦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开机初始画面不对。

检查如下: GP setup---initial screen settings--查看inital base screen number 这个设置。
或OFFLINE模式下--INITIALLIZE--SET UP SCREEN 下,查看INITIAL SCREEN NO.这个设置.
这个是GP开机时显示的画面,你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你设置了一个超出你设计的画面数的数字。
例如,你程序只有10个SCREEN,但你在这设置开机画面为11.
GP开机找不到画面就会报这个错误。
更正方法很简单,就是将你想要显示的第一幅画面设了开机画面即可。
试试,有问题再讨论讨论。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分析!

可是我现在程序上传不了啦,要什么密码?

还有,开机后为什么

只有底部一行:(为什么会是MELSEC?)MELSEC --- FX(CPU) V1。40        V2。66A

什么都按不动

网友A:
因为你程序PLC设定是MITSUBISHI的PLC。

楼主:
呵呵,放电了程序还在呀!

我试了到人设置画面:SWITCH MODE  | OFFLINE | RESET |  CANCEL

但是按任何一个都没有反映:(

还有,我再次传送程序。但是你说的密码还是进不去呀。

???怎么这个论坛不能贴图呀

楼主:
随便新建一个JOB往上传还是要密码,

我用的是TOOL通信口。(在它下面还有一小口干什么用的呀)

楼主:
不输密码,按人机 “CANCEL” 又回到

    ----------------------------------------------------------
      |                                                         |

      |                                                         |

      |                                                         |
        MELSEC- FX(CPU) V1。40    V2。66A
      |---------------------------------------------------------|

拜托了

网友A:
按OFFLINE没反应?不会吧、

楼主:
是的,没有反映!

不过,现在已经把程序传过去了。别的按键也正常。
(密码是“GP设定”下的那个,后来才发现不知道怎么会有个1648在那,有些又是一个“0”。)。

但是进入“RUN”后简体中文变成乱码了,软件是GP-PRO/PBⅢ for Windows Version 5.0  ENGLISH。

中文版的我只有3。0,不支持GP37W2。请问跟E版本的有关系吗。能不能送我个新的中文版

楼主:
找了个 GP V6.22   E版  ,  问题终于解决~!

谢谢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