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你好:
   也不知怎么称呼你,叫你哥吧!
   我要做的是本科毕业设计!求大哥帮忙!
    题目:利用PLC远距离编程和监控温度测量传感器的温度值。
   首先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头接到PLC(反下是温度传感器跟PLC的联接),然后从PLC发到PC(个人计算机),再从PC反回PLC(用开\关控制),再从PLC传到电阻丝上(也是用开\关控制)

我的毕业是两人做的,另一个人做PID,我的数据发给她,再从她那反回来值。
   谢谢,大哥,期望你的回复。
这是一位大哥对课题的理解我要做的就是这个:
>
你说的东西很简单只是涉及到一些开关量,好象没有模拟量(你的温度应该就是模拟量,但是你的传输信号 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清楚了),至于PLC与PC的通讯问题,PLC自身有通讯程序,并不需要再编制,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编制怎样来控制温度,调节温度(给你另外一个同学,做PID的开关信号)

大哥拉小弟一把吧,否则小弟毕业不了了013891867571

网友A:
我靠,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能当毕业设计做,中国的教育水平真是太低下了.可是我帮不了你,因为你表述不清,并且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不过估计你用的是日本的PLC,因为学校一般用的都是日本的,日本的PLC便宜.功能低,我不会日本的PLC,我做的都是大系统,小日本的东西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B:
2楼的真说得我没话说了,我也是做毕业设计,用小日本的三菱FX2N,也是用于温度,湿度,气压控制的,我确实是个菜鸟,大虾帮偶一把啊

网友B:
忘记了,QQ:46353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