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我是初学者,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我在编写一个程序时用到了计数器,但不知道存在计数器中的数据是不是在每次断电后都会自动清零?我不想让它清零,也就是说在没有接到清零信号前就是关机断电后也能在一两天内仍然保持原来的数据,不要笑我笨哦,自学没有人教呀!

网友A:
在s7-300中可以在硬件组态中设置保持计数器的编号,默认得为8个计数器

网友B:
看是保持型的计数器,还是非保持型的计数器,保持型的断电后重新上电,计数保持.

楼主:
可是我的是224CPU,不知哪个是能保持型的计数器

网友C:
s7-400的就可以 2楼的朋友的可能也行 哪有什么保持不保持的计数器啊  3楼的朋友讲清楚一点好不好 用S7-400 100MS的

网友B:
楼上的,当然有保持型,就是断电时会将当前的计数值保存,下次上电,计数器值仍然是断电
之前的值.

网友D:
在系统块中有一个保留性范围设定,自己看吧,记数器都会自动保持断电前的状态,只是时间不长,如果时间要延长的话,加一个电池卡,可以保持20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