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大吓们,我在网上下的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无法保存做好的梯形图文件。保存完了打开是空白。?求助。

网友A:
看看你安装目录下。或试试另存为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没有转化。不知道为什么,梯形图作好后,要转化为逻辑指令表的形式才可能保存。谁能说说为什么?

网友B:
三菱编程软件打开时默认是指令表,要在view菜单下选梯形图才能显示出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