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9):
摘要:本设计采用凌阳16 位单片机SPCE061A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通过IO口输出的具有时序的方波作为步进电机的控制信号,信号经过芯片L298N驱动步进电机;同时,用 4X4的键盘来对电机的状态进行控制,并用数码管显示电机的转速,采用74LS164作为4位单个数码管的显示驱动,从单片机输入信号;利用凌阳单片机的语音功能播报电机的转速。

关键词: 步进电机 单片机 数码管

一、 方案论证与比较

1、 本设计的重点在于对步进电机的控制和驱动,设计中受控电机为四相六线制的步进电机(内阻33欧,步进1.8度,额定电压12V)

方案一:使用多个功率放大器件驱动电机

通过使用不同的放大电路和不同参数的器件,可以达到不同的放大的要求,放大后能够得到较大的功率。但是由于使用的是四相的步进电机,就需要对四路信号分别进行放大,由于放大电路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当电机的功率较大时运行起来会不稳定,而且电路的制作也比较复杂。

方案二:使用L298N芯片驱动电机

L298N芯片可以驱动两个二相电机(如图1-1),也可以驱动一个四相电机,输出电压最高可达50V,可以直接通过电源来调节输出电压;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提供信号;而且电路简单,使用比较方便。
全文:
http://www.robotsky.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449

网友A:
我设计的步进电机控制器,用一片单片机搞定(64细分),通过键盘和串口来控制转速与步进量。不需要专用的驱动IC

网友B(2005-11-16):
拜托了
楼上的师傅,听你说的这个细分技术,我很感兴趣。可否把单片机与电机细分控制的整套技术传授一下。小弟在此先谢了~
我的邮箱是heyue_8235610@163.com

或者你直接回复我帖也行~

等待中~~~~~~~~~~~~

网友C:
单片机之友
http://mcufriend.wy8.net
雕版机驱动板  arm 开发板  51编程器 实验板 仿真器

网友D(2008-11-10):
正想找步进电机控制方法
我很感兴趣。可否把单片机与电机细分控制的整套技术传授一下。小弟在此先谢了~
请发到fulaser2000@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之友
http://mcufriend.wy8.net
 雕版机驱动板  arm 开发板  51编程器 实验板 仿真器

网址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