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接近开关线短路能引电源起短路吗?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是数字量信号的,短路只会报警;

如果你的设备是模拟量信号的,短路是会烧东西的。

网友B:
两线制还是三线制,三线制可能会烧电源.

网友C:
不懂的,学习中的

网友D:
只会报警。不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E:
既然它是个开关,就不应该出现短路!没听说某个开关闭合,电源短路的。

网友F:
如果是2线制的短路就相当于电路接通。也就是失去开关作用了,要是对地短路就不好说了。
如果是3线制短路是会烧电源的,不过线路中应该都会有保护的呀,也就是跳跳空开吧,换掉有故障的接近开关就行啦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H(2006-01-08):
怎么短?开关部分短路没事(会误动)
供电线短路----不好讲,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