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跪求S7-200 EM231读取一例。
我以前做三菱的,现在想做西门子请大家帮小弟一把,我会在线等,谢谢!
http://www.automation30.xinwen365.net

楼主:
希望大家能援助一下,再次向您致谢!

楼主:
谢谢,屏是TP 170B的可是S7-226和它联不上,请大家帮一下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
屏和PLC联上了可是第一个问题大家好像都不懈一顾!??????????????????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查详细手册,上面都有的,校准时,就可以确定转化的数字量了。最大量程*增益*衰减=模拟量输入字数据所对应的模拟量实际值。 我用的是em 235

楼主(2005-06-29):
早做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