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台变频器,启动的时候检测到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
想请问大家有些什么可能的原因.望赐教.

网友A:
缺相了?内部的电流监测有问题了?电机的绕组问题?自己查呀。

网友B:
看下负载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我当时检查过,楼上说的那些原因都没有。
会不会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我用的是图科的一台中压变频器。

网友C:
请检查驱动电路部分

网友D:
请检查一下三相电源平衡吗?

楼主(2005-07-20):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理。
导致变频器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