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请教各位工程师, 我厂有几个电气控制柜.原来设计是在国内用,所以选用的电气元件(如断路器,变压器,接触器等)的额定频率是50HZ, 现在要改为出口美国使用,而美国的工频是60HZ, 不知额定频率是50HZ的元件如断路器,变压器,接触器在60HZ频率下长时间运行会否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请专业人事才能回答!
我们永远菜鸟级的人只有关注中

网友B:
也许硬是要用也不见得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关键是安全隐患,具体就要请教专业评测师了,还有好象如果出口到美国,正规渠道的话达不到美国的安全规范一般应该是不允许进入美国的哦,我们厂好些设备都是60HZ的,我们只是更改了些对频率敏感的地方,如取样与精确基准电源,其他的照用,没问题啊,

网友C:
我公司的真空断路器,真空接触器额定频率都是60HZ,欢迎查讯,电话:0510-8796258-8003虞国平网址www.dengri.com

网友D:
只是不是电动机之类的,别的用起来差不多,不过老美要求好像挺严格

网友E:
美国的电压等级是多少?也是380/220V?

网友F:
答非所问,在这里还不忘做广告,高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