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高手帮看看
这个程序是否可以发送十六进制的数据,如果不能,还缺少什么语句!!!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echoch%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If Text1.Text <> "" Then '若命令输入框不空,则将其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值
echoch% = Val("&H" & Text1.Text)
Else
MsgBox "请输入数据!", vbOKOnly, "错误"
End If
MSComm1.Output = Chr(echoch%)  '向串行口写入一字节命令,由WINDOWS自动将命令发出
End If
Label3.Caption = Hex(echoch%) '显示刚发出的命令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Label1.Caption = ""
Label5.Caption = "串口关闭"
Command2.Enabled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若串行口没有打开,则打开串行口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Label1.Caption = MSComm1.Settings '显示串行口的设置。
Label5.Caption = "串口已经打开"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MSComm1.CommPort = 1 '使用串行口1
'波特率4800,偶校验,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MSComm1.Settings = "4800,E,8,1"
'当使用MSComm1.Input时,每次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字节。
MSComm1.InputLen = 1
End Sub

楼主:
有些数据发送不了  比如:f1,f2-------f9
本人菜鸟中的鸟

网友A:
题目:vb和单片机通信的总结
以下程序为vb和单片机通信的时候的一些有用小程序
1.在vb里执行如下代码
Dim I As Long
For I = 0 To 255
  MSComm1.Output = Chr(I)
Next I
在串口调试程序中接收到如下数据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5B 5C 5D 5E 5F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7F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F

网友A:
2.在vb里执行如下代码
Dim OutByte(255)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255
OutByte(i) = i
Next i
MSComm1.Output = OutByte
在串口调试程序中接收到如下数据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5B 5C 5D 5E 5F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7F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A 8B
8C 8D 8E 8F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A 9B 9C 9D 9E 9F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A AB AC AD AE AF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A BB BC BD
BE BF C0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A CB CC CD CE CF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A DB
DC DD DE DF E0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9 EA EB EC ED EE EF
F0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A FB FC FD FE FF

网友A:
再送一招
00进制转换成为16进制
 text2.text=Hex(val(text1.text))
与mcs_51通信时如果val(text1.text)>255,应该拆分来发送

网友A:
10进制转换成为16进制

楼主:
还是没有说明什么呀 !!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echoch%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If Text1.Text <> "" Then '若命令输入框不空,则将其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值
echoch% = Val("&H" & Text1.Text)
Else
MsgBox "请输入数据!", vbOKOnly, "错误"
End If
MSComm1.Output = Chr(echoch%)  '向串行口写入一字节命令,由WINDOWS自动将命令发出
End If
Label3.Caption = Hex(echoch%) '显示刚发出的命令
End Sub
这里应该缺少点什么

楼主:
echoch% = Val("&H" & Text1.Text)
这个表达式是不是大于128的字符数据 就不能发送

网友B:
MSComm1.CommPort = 1 '使用串行口1
      '波特率4800,偶校验,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MSComm1.Settings = "4800,E,8,1"
      '当使用MSComm1.Input时,每次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字节。
      MSComm1.InputLen = 1
以上代码建议放在Form_load事件中
     echoch% = Val("&H" & Text1.Text)取消“Val”,因为它的存在,16进制("&H" & Text1.Text已转为10进制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以解结了
用数组
Dim data(1) As Byte
data(0) = Val("&H" + TempByte)
data(1) = Val("&H" + TempByte)
MSComm1.Output = data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