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请问,我用的是11KW的电机,那么变频器选择多少KW的合适呢?谢谢

网友A:
通常都选11KW的,如果资金条件可以的话,选15KW的裕量大些。

网友B:
我一般是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提升类最好大1、2级。

网友C:
根据你的实际工况,自己选吧,

网友D:
能不能提供一些详细的选取原则啊,工控菜鸟,急盼指引嘿嘿

网友E:
随便得找一本变频器的产品样本,仔细的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些眉目来了。然后举一反三。

网友F:
看看你电机的使用效率是多少!!一般11KW的就有11KW的!用大了钱多啊!!

网友G:
电机多大的,就选多大的变频,变频大了也没用

网友H:
选择变频器时主要看两点:
变频器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
变频器功率>=电机功率
通常所用的电机为四极电机的话,只需满足后者就可

网友I:
用11KW就可以了,有其他问题来电13008964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