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A电机托动圆滚筒,B电机带动输料电机
要求:当B电机带动的输料设备供给一定长度的物料时,A电机带动的滚筒要转过同样的圆周长度。并且物料长度可设定,同步精度要求1毫米。
变频器采用RS485与PLC通信实速度给定。触摸屏设定工作参数。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滚筒表面线速度与物料供给直线速度的一致,并保证同步精度。请各位高手提供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使用1000P/R的旋转编码器,加半米周长的夹轮进行长度计量,每秒计数编码器的计数值并复位,得到的是线速度,通过PID算法来控制变频器。这样精度应该是0.5毫米。原理大致如此,但速度不能高,否则来不及计算,效果肯定不会好。建议使用力矩电机的控制方案,这样组成的恒定张力系统,对材料的影响较小,效果好,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回复。您说的方法我也在考虑。或许我说的不是很明白。我再具体说一下。
具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输料机转动一圈送出固定长度的物料假设750mm,滚筒直径300mm.那么滚筒表面也要转过750mm它们二者之间没有张力要求只要求同步精度。要是计算它们的直线速度必须两个都要计算比较,由于plc数据处理的缺陷,累计误差是难于避免的。难在输料机每圈送出固定长度而滚筒是圆周运动。我也在想办法做好了跟大家分享分享.haha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问题说明的再详细一些;最好有一张能够描述更清楚的原理性的机械图纸。这样也许回给你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法。如果可能的话请将图纸发至我的邮箱(xkonglong@126.com)

网友C:
编码器测速,PI调节就OK

楼主(2007-04-22):
PLC,编码器,变频器实现同步控制的方法
                                       PLC,编码器,变频器实现同步控制的一种方法简介:变频器与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过RS485通信连接控制电机速度;可编程序控制器根据编码器测出的现场速度改变变频器频率;触摸屏设定工作参数。

1,设备工作原理简介。

设备的用途为印刷后续加工,全自动覆膜机。

工作方式为把单张纸表面覆一层塑料膜,使印刷品表面看起来更亮,并保护印刷表面的图文。比如色拉油的包装标贴,或者某些书籍的封面。

首先,一张张印刷后的纸张通过直线传送到腹膜滚筒,然后通过滚筒施加的压力,使纸张与薄膜贴合在一起,最后把纸张与薄膜接缝处切开,具体的工序不赘述。

2,主要技术难点。由于纸张是一张张的传送到滚筒,薄膜是缠绕在滚筒表面的,要使它们贴合在一起,并且每张纸之间不能有间隙。通俗的讲就是:把一张张的纸,首尾相接的贴在一卷薄膜上。纸张通过直线传送到滚筒上,薄膜通过开卷机构附在滚筒上,然后压在纸张表面。

这里,直线输纸机构与滚筒分别有两个变频电机驱动,所以要求两个运动机构的表面线速度必须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使纸张之间腹膜以后不留有空隙,控制精度要求误差不能大于1毫米。纸张的长度是可设定的,比如,某次是要求一万张同等长度的纸张,下一次有可能是另一种长度规格的纸张。滚筒的直径确定不变。

设备安装2个旋转编码器,分别检测输纸机构与滚筒的线速度,plc根据计算的速度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它们的线速度保持一致。在计算过程中由于存在圆周率,必需把计算的数据取整。这样经过乘除计算后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计算的过程中数据取整只有把数据同时扩大1000倍或者10000倍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商。

plc的被除数是有限制的不能太大,否则溢出。在这里选择1000p/r的旋转编码器。就可以直接把纸张的长度分成1000份。并且把数据扩大1000倍。关于这些是具体设计变程过程中选取的。在这里只是说明一下。不再把数据计算一一演算。

根据数据计算结果不停的比较两个数据。依据比较结果加减从变频器的频率,使两个机构的表面线速度保持一致。比较周期为20毫秒,加减的频率单位为0.01赫兹。

3,系统组成。编码器2个,分别输入plc的两路高速计数通道。两个变频器通过plc的rs485通信口改变频率,组成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具体的关于plc与变频器通过485通信连接不在这里具体说明。大家可以参照modbus通信协议和支持它的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