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高手进

楼主(2005-05-20):
累积量怎么做趋势图,能否转化成别的数据类型。。。

自定义8字节里面也是累积量,这个和一般流量位号里做累积有什么不同

望高手指教!

楼主:
自定义单回路的能否在DCS做自动控制阀位开度

网友A(2005-09-07):
都可以解决,可以找中控用户服务部,免费电话4008-876000

网友B:
以前培训过的,现在忘了
找你的项目经理

网友C(2005-11-01):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单位的自定义回路,好像可以控制阀开位

网友D(2006-07-19):
具我所知可以!具体可以问客服!

网友E(2008-03-29):
累积量趋势图方法:
累积量是可以转化成其它数据类型的.

网友E:
一般位号做的累积量在监控画面的流量仪表盘里可看到模拟量的累积值,而自定义的8字节累积量可在流程图制作画面里可用动态数据功能调用,组态要灵活一些.所以,一般位号在模拟量输入面板中勾选累积选项所作的累积在监控画面中要打开相应位号的仪表盘才能看到累积值,而自定义的累积量由于一般是调用动态数据的方法,故可方便的把它直接做在监控画面上.

网友E:
不管是系统定义的单回路还是自定义单回路都可以控制阀门的开度,系统定义的单回路功能较为单一,而自定义的单回路自由度较大,用法更为灵活一些.一般简单的阀门控制也没有必要用回路去控制.

网友F:
终于找到一块能问问题的地方了
o(∩_∩)o...
1:半浮点数据类型和整型间的转换,是怎么转换的?
2:bsc()函数的返回值应该就是,阀门开度,我将其直接赋值给电动调节阀所对应的组态位号,但是只是显示MV在控制变化,但是电动调节阀并不动作,原因是什么?
sos,谢谢啊

网友F:
知道为什么不动作了,没有将数据采集进去
还有问题
1:半浮点数据类型的定义以及用法
2:在监控界面里PID的调整画面中的PID的参数是什么数据类型?在scx语言编程中赋值PID参数值,在监控界面上显示的数据类型不一致,问?如何改?

网友F:
是不是浙大中控的东西没有人用啊,不管在哪里问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急死人了

网友G(2008-10-28):
模拟量累积和语言累积都可以的,只是选择累积功能的模拟量在在线下载组态的时候仍在对该模拟量进行累积,而程序累积是在程序下载之后才能进行累积动作,自定义单回路当然可以自动控制阀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终于找到一块能问问题的地方了
o(∩_∩)o...
1:半浮点数据类型和整型间的转换,是怎么转换的?
2:bsc()函数的返回值应该就是,阀门开度,我将其直接赋值给电动调节阀所对应的组态位号,但是只是显示MV在控制变化,但是电动调节阀并不动作,原因是什么?
sos,谢谢啊

k是半浮点,ti和td是整型,半浮点转换整型就是把小数点去掉啊,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