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我是学电气的,做设计,这东东从没接触过,需要一些感性认识,见笑了,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耶!!!我也做毕业设计的!!我的QQ46353977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一般为标准信号4-20mA 或0-5v                           模拟量信号
温度传感器有多种类型,需要配变送器转为标准信号4-20mA 或0-5v   模拟量信号

而压力开关,温度开关则为数字量信号

网友C:
我们公司生产这些产品, 根据不同的需要就可以输出不同的信号,QQ317300884

楼主:
谢谢2楼的,一般输出的为模拟量,可接PC-6315与微机相连,
我想知道这两个传感器,压力传感器:KYB18  0~40MPA,0。5级,
和温度传感器:PT100
及符号 ,因为我在画控制电路时要用到,我不知道在控制电路中一般要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