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0):
在检测液压油缸的综合性能中,工作压力由PLC通过比例溢流阀自动按照试验和试验内容调整,PLC如何调节比例溢流阀,大致讲一下,就可,拜托各位了,

网友A:
你要搞清你的比例溢流阀,输入信号后,如果是4—20mA的话 就从PLC模拟输出 直接控制就行了。我的QQ422015961

楼主:
谢谢2楼的,我加了你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