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温控模块通讯

楼主(2005-05-21):
小弟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做一个fx1n(手头上只有这个)与温控模块的通讯程序,要求能采集温控模块的当前温度值和能改写温控模块的设定值。基于对plc认识不够,请各位大侠指点:硬件如何连接(485)?能否提供类似的通讯参考程序(foxtrace@126.com)?

网友A:
需要温控模块的通讯协议。PLC的RS指令。

楼主:
手头上有温控模块的通讯协议。在学习plc的RS指令。先谢谢。请问硬件如何连接,我是这个思路:plc+485bd模块+温控模块。如果还要和pc通讯,是否在485bd模块上引线转换到232与pc的串口连接?请问我的想法对吗?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与pc连接可以通过下载口(圆口)通讯,对吧?用vb程序,请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啊,跪谢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