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1):
最近,有一个公司的营销采用电话推荐日系的三恳变频器,并发来了说明书。浏览该说明,觉得有些意思。特发此贴,想和使用过该品牌的同行们讨论一下。主要是从技术、功能上聊一聊。看看是不是有人愿意呀?楼下有发言的吗?期待中。

提示:围绕下面的题目讨论:
1.无转速反馈的矢量控制,最高设定的频率极县(调速范围);
2.发电的(制动)能力的规定;
3.电机转矩控制的功能。

网友A:
我们单位有好几百个三垦的变频器!我用下来最大的好处是便宜,说明书宜懂!!耐用!!

楼主:
嘻嘻。从技术水平、功能角度看市场,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咋了?楼下没人响应了?三恳的变频器技术性能如何?

网友B:
没用过,只用过西门子,丹佛斯,艾默生及三菱.只觉通用型的丹佛斯的性价最高

网友C:
德力西变频器不错,

网友D:
便宜,好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安川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功能强大,人机交流好!

网友F:
三肯的变频器我门这常用 ,主要是用在恒压供水方面 以前用过i系列 ,现在主要是用的VM05。总体感觉还比较好,参数较少(有不少被隐藏),参数设置方面比较容易,是那种傻瓜型的:)一般没有出过大毛病(不象ABB等那么娇贵)。功能方面由于没用到那么多,所以就不是很明白了。。。

楼主:
看来说简单好用的大有人在,说功能的没有人应。有点遗憾。楼下继续呀。我在等等。看看有没有说功能的?

网友G:
呵呵,问江阴三垦,那次出了问题,经销商没有给解决,在三垦的主站上留言,24小时给回复了。(很感动,虽然最后是我自己解决的问题。)
供水基板不是很成熟,问题几率有些高。
最高设定的频率:30-----400hz
直流的制动时间时间是:0.1----10秒,制动力1----10
电机控制有10个选项,不过用的机会不大。
因为接触的少,所以也就这么多东东,
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F:
恩  基板好用,但的确存在些问题

楼主:
哈哈,终于等来一个切入技术角度评述的了。谢谢楼上。
“最高设定的频率:30-----400hz”,这不是矢量控制的指标,这是V/F控制的指标!欧系的变频器,这种V/F控制最高频率可以到600Hz呢。
江阴三恳?我倒希望他们来访问这里呢。可惜的是他们不喜欢来这里,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客户群,满足于目前的圈子,且不知天外天的道理。
在能耗(动力)制动方方面、在矢量控制的最高转速极限方面,三恳的变频器与欧系的变频器存在指标上的差距。所以三恳的装置是面对的传动行业的低端产品市场,在这个圈子里,反映确实也不错。

网友H:
三垦的变频器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平均为50分的话,三垦应在60到70分之间。大的问题没有,偶尔会有点小毛病。像干扰、误报警之类的。
三垦很早就推出了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也叫无速度传感器反馈型,当时是I系列的。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好用,低速时转矩很足。
三垦也是最早推出恒压供水板的。跟IPF系列配套使用的IWS板。以前3.23版本的变频器在恒压供水时有个毛病:在一个频率点上停留久了就死机,速度只下不上。当时三垦力达的技术总监王宇还不信,非要跟我到现场去测试。(王宇:清华大学工学博士,曾任三垦力达技术总监,现在是三垦力达董事局成员)后来的3.40版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后来的VM05系列(又称SHF/SPF)又增加了直流24V电源。
但三垦的PID只有正作用,没有反作用。也就是只可以加热,不可以冷却。新系列的机型也没有改进这一缺点。
我做三垦的维修有10年历史,手上有些资料愿和大家分享http://www.forin.ik8.com/download.htm
在恒压供水板的使用上,我也用过几个牌子。从性能价格比方面来看,国产机有优势。就三垦和康沃来比较,两者的使用方法很接近,甚至康沃的功能还丰富一些。性能也很接近,稳定性也差不多,但康沃的价格要比三垦低很多。这也是用我为什么康沃P2代替三垦SPF做恒压供水的原因。

楼主:
呵,谢谢楼上。说得很好。实际上是自己的技术应用的体会。支持一下。顶。

网友I(2016-04-06):
你好,我有一台三肯vm06变频器恒压供水带供水基板的,控制两台水泵,参数设置如下,设置完了一开自动就变频运行到下限频率,到下限频率持续时间一到就待机了,0HZ,频率上不去,用电位器代替压力表转动电位器能提升频率,用远传压力表不能。用电位器能提升频率,但是水压不受控制。请问是什么情况?

参数设置:Vm06 + SC-WS(供水基板) 使用案例
一拖四 变频泵循环方式
1、PID 有效选择
F3201=1 PID1 控制
2、工作模式选择(设置F8007,必须先设定F3201 使PID 有效)
F8007=9 变频泵循环方式
F8008=1 M1 有效
F8009=1 M2 有效
F8010=1 M3 有效
F8011=1 M4 有效
3、PID 给定
F8022=0.5 客户目标压力
F8023=0 模拟反馈0V 对应的偏置压力
F8024=1(兆帕) 模拟反馈5V 或10V 对应的增益压力
如果客户满量程压力为 1.6 兆帕时,修改F8024=1.6
4、PID 反馈
F3002=1 压力表接VIF1 反馈电压为 0~5V 时
如果压力表接VIF1 反馈压力为0~10V 时,修改F3002=2
5、PI 调节
F3003=0.6 P 增益
F3004=1 I 增益(积分时间 值越小 变化越迅速。如果系统变化过快,
请调大此值)
6、休眠及唤醒功能
F1104=1 设定运转开始频率不为0,在压力高时,在下限频率持续F8017
时间后,变频器在0.00HZ 待机
待机变为唤醒状态
F8018(出厂默认) 辅助泵切换比率(借助辅助泵参数)
F8019=1 分钟 辅助泵回复判断时间(借助辅助泵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垦变频器是否技术支持热线呢?你可以寻求技术支持的帮助。你的问题,我认为变频器本深是没问题的。因为手动给定可以调速,而自动压力控制不行。估计是变频器内部的PID调节器没有工作。

三垦变频器我不太熟悉,因为没有使用过。但是,一般的这种内部的PID控制器,都有一个使能信号需要控制,如果这个信号等于0,PID就不工作,如果这个信号等于1,PID才会开始工作。另外,内部的PID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设定它是正逻辑控制还是反逻辑控制。也就是设定值大于实际值时输出增加?还是减小?只有这些功能都被参数化以后,才能正常工作呢。

远传压力表是作为PID的反馈信号输入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呢?你是否也有设置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