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显示F231

楼主(2005-05-21):
我们公司有十几台西门子MICROMASTR\22KW的变频,运行一年后陆续出现F231代码,怎么弄也去不掉,设置为出厂设置也没用,电机肯定没坏,因为拿到修理部去一会儿就修好了装到机器上就能运行了.请问各位大侠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出现F231代码,怎么弄也去不掉,设置为出厂设置也没用,”
你到底怎么弄了?比如,采用面板操作键复位?还是开关量信号端子操作复位?如果故障已经不存在了,装置是可以复位的。
很佩服这么老的装置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