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21):
各位大虾:
           偶是PLC菜鸟,请问小日本的三菱FX2N系列的A/D转换怎样控制,
比如说:对锅炉的温度(-70度~+125度)、湿度、气压等!!
                       QQ:46353977 叶开同学
                       Email:liumhyk@163.com

楼主:
大家帮忙顶一下啊,求求啦!!!!
呜呜。。。。。。

网友A:
可以选用,FX2N-8ADFX2N-4AD-PT或FX2N-2LC温度模块,或者可以将温度测量传感器接入变送器然后用FX2N-4AD或FX2N-2AD或FX2N-8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