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05-21):
我的控制面板在使用变频器时候会有感应电,而且检查屏蔽线都已经接地。
现象是,不开变频器,面板没有事。在开启后,面板的其他指示灯都有感应电,也就是整个面板的其他指示灯都是亮的,请问,大概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请赐教。

网友A:
你的面板是什么材料做的!!最好是用胶木或是塑料,不能用金属的!!

网友B:
这是小问题?开玩笑!
面板的指示灯是什么性质的?白炽灯?发光二极管?接地电阻测量过吗?所有的灯都亮,与电源系统有关吧?